关于无功

楼主(2009-03-12):
电机用软启动,是否就可以不用再加无功补偿装置?一般对于电机的无功补偿,有没有计算公式或者原理,达人请回,不甚感谢~-~

网友A:
软启动只是在电机的启动阶段才有用,启动完毕就直接接入电网了,所以还是要用无功补偿的。电机的无功补偿一般都用自动补偿柜。

楼主:
程工的意思是变频器启动没有无功补偿功能?

楼主:
是不是我知道一台设备的输出阻抗,就知道了它的功率因数,当然就可以去相应的确认无功补偿的大小?

网友B:
一般无功补偿都是由自动补偿柜进行的,不知道你们那里取多少的功率因数,

网友C:
无功补偿有个计算公式,但你要知道现在的功率因数及补偿后的功率因数,电工基础书上有的,你还是去看看吧,就算我把公式给你,你也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D:
需要补偿的电容容量计算如下:C=P/(WU*U)*(TAN1-TAN2)

P是有功功率

W是角频率

U是当前电压值

TAN1,TAN2是功率因数正切值.

因为公式传不上来,只好如此了.

网友E:
哪位老师、前辈可以交流一下关于三相三电表和三相四线电表的一些经验,我刚入行,很不熟悉!不胜感激!

网友F:
无功补偿与软启动是两个概念的
软启动是防止电机启动时,对电网的影响

楼主:
?
引用 网友D:
需要补偿的电容容量计算如下:C=P/(WU*U)*(TAN1-TAN2)

P是有功功率

W是角频率

U是当前电压值

TAN1,TAN2是功率因数正切值.

呵呵,好象正切值应该换成正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