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开启FC就出现这个提示.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错误描述:

块的参数描述和局部变量名不存在或不能分配。因此,参数和局部变量显示为伪符号,且没有注释。
在如下情况下打开在线块时,会发生该冲突

?在线时,该块位于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中,但是离线时不在S7用户程序中。

?块是通过"可访问节点"打开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S7用户程序链接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中。

在下列情况下打开离线块时,会发生这种冲突

?将一个块从"可访问节点"视图或从"存储卡"复制到一个S7用户程序中。

?与要打开的实例数据块关联的功能块不存在。

?与来自该UDT的数据块关联的UDT不存在。

如何更正或避免错误:

?打开在线块

如果相应的离线块存在,则从S7用户程序的在线视图中打开所要求的块。

?打开离线块

如果在打开一个实例数据块或一个来自UDT的数据块时发生该错误,则尝试将相应的FB或UDT复制到当前的S7用户程序中。

如果在打开一个逻辑块或一个未获得的数据块时发生该错误,如有必要,则在变量声明中改变伪符号,并保存该块。

网友B:
这不是错误,只是一个提示。忽略就可以了,无任何影响。
此程序是从PLC中上载上来的,由于参数描述和变量名是不能下载到PLC中的,所以再从PLC中上载的程序也就不含有这些信息,打开时会有此提示。

楼主:
多谢2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