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请问各位大师 断开跌落式断路器先拉哪相?合又先合哪相呢?它的操作顺序是怎样的?

网友A:
楼主问得是跌落式熔路器的操作方法吧:
:(1)操作跌落式熔断器时要选好位置,使用足够长度的绝缘杆在地面操作或登杆操作,与带电部位保持足够距离,(严禁上变台操作);

(2)在操作中,拉闸先断中间相,后断两边相,合闸先合两边相,后合中间相;

(3)如遇有风天操作,拉闸应先断中间相,次断下风相,最后断上风相。合闸应先合上风相,次合下风相,最后合中间相;

(4)操作时,要准确果断,用力适当不能过猛。以免损坏跌落式断路器。合上跌落式断路器时,应检查动、静触头接触是否紧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得是跌落式熔路器的操作方法吧:
:(1)操作跌落式熔断器时要选好位置,使用足够长度的绝缘杆在地面操作或登杆操作,与带电部位保持足够距离,(严禁上变台操作);

(2)在操作中,拉闸先断中间相,后断两边相,合闸先合两边相,后合中间相;

(3)如遇有风天操作,拉闸应先断中间相,次断下风相,最后断上风相。合闸应先合上风相,次合下风相,最后合中间相;

(4)操作时,要准确果断,用力适当不能过猛。以免损坏跌落式断路器。合上跌落式断路器时,应检查动、静触头接触是否紧密。

 楼主说的很仔细,操作方法就是这样的

网友C:
用力过猛会导致避雷器折断,遇到过两次,是那种小体积避雷器,螺栓是M8铜螺栓,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