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如题,意思是将以模拟量数据延时一个时间t 再顺序读取,对应在操作画面上的数据是时间t 以前的数据。要简明一点的程序。谢谢先

网友A:
呵呵;
读后在PLC内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到后再传送一下;传送后的数据显示在屏上;

楼主:
那就麻烦了,我考虑的是能否用程序来实现
,现在的情况不止是需要t时间的延时,还要t1~t10的延时数据

网友B:
时实采集,延时读取,读取后,再把时实值覆盖读取值就好了。就是多用点内部寄存器

网友C:
正常读取,实时采集。只要把第一个数据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D:
能发一份程序讲解一下吗?小弟初学者, 谢了
wyzsmzhao05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