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我以前用过人机界面和嵌入式电脑控制PLC,但感觉人机界面显示有延迟而且不清晰,想用触摸平板电脑(TCP)试一下,还没有买,TCP和PLC间的通信协议需要自己写吗

楼主:
有没有人会阿,谢谢了

网友A:
可选用以太网模块通讯

网友B:
可以去看看B&R的产品。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C:
你的电脑里面的软件上应该有对应的PLC的驱动,设置相应的通讯方式就可以了
要看组态软件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