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以前装过s7200的删除以后现在想再用装不了了,注册表中的都删了应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以前遇到的问题是卸载STEP7后不能安装的问题,最后发现是用户不对,要用原来的用户名才能安装。因为权限的问题导致这样。不过S7-200的还没有遇见过,供你参考。

网友B:
注冊表中未刪除干凈所致,不要以為刪除了Software下的一些項就可以了,在注冊表的文件類型中,還有許多注冊項,具體區別要根據你的S7-200版本。

网友C:
如果注册表中的你没办法删干净,你只能重装了。

网友D:
删不掉是不能重装的
下个注册表清理的软件,试试simens的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