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12):
X0-------------------[* D102  K25  D104]
表示什么意思,那个*号,代表什么

网友A:
四则运算的乘法

楼主:
D102*DD104吗
K25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B:
说错了,是D102*k25=D104

K25是常量,就是十进制25

三菱的指令手册写得很详细,看看书

网友C:
D104 D105是存贮运算结果的;

网友D:
这是三菱Q系列的程序,*表示乘法。E*则表示实数乘法
看一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E:
把D102*k25的结果放到D104、D105里面

K25是常量,就是十进制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