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这几天恢复一台数控纵切自动车参数,第一次恢复好了,让操作工回零。“当“就撞了硬限位了。手动盘丝杠,报警消失。想起来修改参数的时侯有个参数不能修改,34093,电话咨询厂家人员说是没关系。今天再次回零,又“当“了!
给位见过这种问题吗?
34093参数看参数表介绍应该是有用的呀!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每次回零都会撞,还是偶尔会撞!如果是偶尔的话,可能是有时候机台就在原点附近,回的时候,速度又比较快,而冲出去的!

楼主:
连续两次都撞了,最后一次仔细看了,竟然是先回零,接近开关也亮了,然后忽然向反方向冲过去就撞了!
不知道和这个参数有关系没?

楼主:
看来和这个参数联系不大了,都没人回复。
呵呵,看来是有点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