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耗电问题。

楼主(2009-03-12):
我公司有震雄150吨、120吨和80吨三种机型,没分装电表。
现想知道其各自24小时工作的综合耗电量,应如何估值?
特此请教,多谢!

网友A:
3台开机24小时, 然后停机其中一台24小时. 两天电量相减既得.
没有同时给你停2台机器, 呵 呵...

我公司给宁波某注塑机厂商提供电量表,    但从个人考虑,真需要它吗

楼主:
我想问的是:150吨注塑机工作24小时的平均、综合用电量的估值是多少?
          120吨注塑机工作24小时的平均、综合用电量的估值是多少?
          80吨注塑机工作24小时的平均、综合用电量的估值是多少?

网友B:
每个厂家生产的机械,所用功率不一样,不好算。
每台设备出厂不是有总功率吗?你把每台机的总功率找出来,大家就可以给你答案。

网友C:
他们的功率分别是多少啊,没有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
是二手旧机,我没有说明书,只知吨位。
所以,请教高手指出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