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床出现报警

楼主(2009-03-12):
公司机床使用的是新代数控系统,最近在Y轴回零时,老是出现硬限位报警,如何解决,其他的轴都是好的。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每次回的时候都会报警!如果每次回都报警的话,估计是你的原点开关坏了,你可以检测以下!还有就是回原点是的速度可能太快,你可以设定回原点第一段和第二段的速度,都改小,看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每次回的时候都会报警!如果每次回都报警的话,估计是你的原点开关坏了,你可以检测以下!还有就是回原点是的速度可能太快,你可以设定回原点第一段和第二段的速度,都改小,看看是否可以!
我已经查了几个轴的回原点速度都设定的一样,可是就Y轴有问题,应该不是速度问题!
还有我在把机床的具体情况说明一下,轴的回原点的时候都回往正负方向走一段距离,在回到原点。X轴往正方向只走了不到10mm,而Y轴能够往正方向一直走到正向硬限位。

网友B:
看看你那个回原点的限位开关是不是不灵敏了!

网友C:
首先检查Y轴行程开关,如果开关正常,请检查从开关到电柜的电缆,注意:在报警出现时量线,或是测量时找一个人摇一下电缆,有可能虚接或电缆处在似断非断状态,实在不行,建议连开关带电缆一起换了试试。

网友D:
感应器有没压死了啊?

网友E:
估计就是原点限位开关有问题,检测一下

网友A:
综合你所述,原点开关问题的原因很大,要么就是原点信号线的问题。因为一般回原点的过程是,先以高速碰到原点开关,由于惯性,会朝前在走一段距离,即刹车距离。然后倒回来以一个很低的速度抓取编码器的Z向信号。如果你的情况是有减速,说明电机编码器的Z信号问题。但是你所说明显是开关问题。

网友F:
是Y轴的接近开关坏了,没有检测到的信号,而使工作台走到了极限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