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请教各位图中右边电路中的光耦能不能不要直接接在PLC的输入端,我现在的不明白的是差分电路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因为PLC的输入是24V的,关于接受频率方面是不用考虑的因为电机的转速不高输出的频率低于PLC高速输入端的频率。谢谢!

网友A:
差分是5V,如果你PLC输出24V的话,是不能直接接在上面的,必须要串电阻,通过最大的电流值,算得需要多大电阻才可以!

楼主:
我是接PLC输入端的,不过如果驱动器出来的是5伏电压就算是输入也不行。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B:
旁边不是画了一个光耦吗?

利用光耦可以实现5V到24V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不是画了一个光耦吗?
利用光耦可以实现5V到24V的转换。
以上
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不要加旁边那个光耦直接接到PLC输入端,因为PLC输入端也是光耦的,但如果差分出来的电压只有5V那肯定是不行的了,需要要多加一级了。

网友C:
差分信号需要转换成开路集电极信号;
左图上那个AM26LS32就是转换用的IC;

网友A:
PLC是不能发差分信号的,只有控制卡或者数控等。差分的信号好啊,为什么要转换成集极呢?搞不明白?况且集极的输出频率也不如差分的高!

网友D:
一般差分电路输出的电压是5V的,可以通过转换成集电极的输入PLC,图上的就是画了转换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