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单位一个2005年的项目工程,是用Logix500+RsView32做的。
最近因为电脑常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就换了个新机子,重新安装系统后,正常运行了3个月。现在出了个怪故障。
故障:用RSVIEW加载项目时到百分40就卡住了。手动终止RSVIEW32的所有进程,然后把以前备份的项目文件拷回,重新加载就正常了。然后重启电脑,不管是正常重启还是非正常重启,再进入系统加载项目就会又卡在加载项目的百分之40那。将操作系统以前的GHOST备份还原了还是故障依旧。
操作系统用的是win2000的服务器版,RSVIEW32是6.3。操作系统和软件都装在D盘,项目文件在F盘。
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项目文件放在D盘的PROGRAM下面试试,有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不是操作系统下而无法加载的原因。

网友B:
40%应该是数据库加载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C(2009-05-23):
操作系统用的是win2000的服务器版,好象GHOST备份还原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