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厂里一流水线因工作需要,须自动前进10秒钟 停5秒后在倒退5秒,前进速度和后退速度相同,电机2kva是台达的变频器驱动的,望师傅们给出一方案,并给出须要哪些器材,万分感谢,(因成本问题不考虑PLC控制)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接触器可用客不用,安全起见使用。断路器肯定要使用,别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了。其实只是控制正反转,所以控制也很简单。就可以控制了啊!

网友B:
用一个双向定时继电器和一个延时继电器共100元以内可完成所需功能。

网友C:
只要三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变频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D:
觉得用继电器麻烦就用LOGO

网友E:
我看什么都不用最好,变频自身带的就有呀,用多段速来控制或者用变频自带的PLC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