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我们有个要控制温度的设备,温度范围在235-400度,探头是PT100的,我们用的PLC是CP1H,温控模块是CP1MA-TS101,有高手能帮忙搞定嘛,谢谢啦

网友A:
没有难度吧。CP1H选内置AI/AO的,要看你的控制精度和选择传感器的温度范围等等

网友B:
呵呵呵~大姊一樣的老賊不死,現身來了!那天吃完飯就跑了,就懶得上MSN了?

网友C:
温度范围在235-400度应该很好控制的。不过PT100测量较高温度可能不太好,不如换成K型热电偶的好啊。

网友A:
呵呵,台湾大佬,俺不是得抓紧时间去挣碗饭不是?哪象你有的喝有的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