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我们校区新装了N个路灯 有N接头都直接在电缆上直接破口接,但在地面做了接线井。请问一下需要怎样处理地面下的电线接头才能合格,

网友A:
这方面因该有规范的。不过我们做过的路灯头用防水包布和绝缘包布就可以了,也的看现场的环境。见笑了阿

网友B:
我厂里有个电工的做法是先用生料带包,然后再用绝缘胶布包

网友C:
防水胶布啊!
在井里布线,缠绕胶布的方向也要注意

网友D:
地面下的电线接头要做到防水有些难度,但一般地面下的电缆都是穿管的吧,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先缠上高压绝缘胶带,然后在缠上PVC防水绝缘胶带,再穿管,这样能管好长一段时间!

网友E:
处理不好真的很危险!有谁知道的传个标准上来。

网友F:
我们直接先用防水胶布,然后在使用绝缘胶布,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防水胶布啊!
在井里布线,缠绕胶布的方向也要注意

烦请解释一下,缠绕胶布的方向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H:
如果有一串的路灯,那不是很麻烦 ?有没有其他比较方便的方法,比如灌胶,可行不?

网友I:
先用防水胶布,再用热缩管,热缩管两头用防水胶布包紧

楼主:
我想用绝缘胶布加密封胶在加热套管不知道可不可以,因为井里有水不好处理

网友J:
用外国人说中国遍地黄金的材料就行了。
外层再加防水胶布,绝缘胶布,那绝对安全。

网友K:
我用过一个土办法,灌硅胶,不过线上要干净

网友L:
是不是杆子路灯,如是杆了路灯接线头在杆了里面,离地50公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