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各位同行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异步电机桥堆直流制动的问题,这种电机不是带刹车片的,所以其结构怎样,是不是直流电注入到电机的另一个绕组呢?这个绕组专门产生磁场来制动的呢?我现在出现低速能制动,告诉不能制动的情况,请问一下问题在哪里。谢谢

网友A:
就是能耗制动吧,就是在电机绕组中通入直流电制动,没有特别的绕组,可能是通入直流电时间过短调一调时间继电器,如不能解决,检查桥堆整流后的电压。

网友B:
不太好用我现场做了一个,电流小了制动费劲,电流大了的话直接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