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2):
我厂在前段时间更换了FANUC公司0i mate TC 0285的新主板,现在想从别的型号一样的机床复制参数,用CF卡(FANUC公司购买)复制。已按维修说明书操作完成,但开机还是显示“NC BASIC"开不了机。请问有哪位高手能帮助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复制参数是不可以的,你必须进行GHOST。也就是说把原来CF卡上的系统以及参数一起镜像到你另一张卡上才可以。因为你这样复制只是一些参数,而没有支持的系统。就像你的电脑一样,如果你拿你这个电脑的硬盘并且把这个硬盘上的东西都复制到另一张空的硬盘上,然后把这个烤资料的硬盘装在电脑上,肯定是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