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程序怎么写?
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RS485?

RS485只是硬件标准,其通讯协议不同的厂家使用不同。

如同都是 人一样,不同国家的人语言不同如何交流?

指点无关系,关键是被指点的人是否有能力去描述清楚想提出的问题。

网友B:
呵呵;你的RS485具体硬件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C:
可以用无顺序协议方式来作程序,不难的,看一下相关的串行口通信模块的手册吧

网友D:
三菱有通讯的手册《FX通讯用户手册 RS232C RS485》
里面有通讯的说明,介绍了无协议或是计算机专用协议,
根据需要选择使用

手册三菱网站上就有下载

楼主:
能发了吗?

楼主:
终于能发了!
  硬件:温控表(品牌:富士,型号:PXR4TCY1-8VM00)485通讯
  听他们说这个通讯协议公开了
  表上面以前型号:PXR4TCY1-8V000可能买给我们的厂家改过
我想与8个这样的表通讯用三菱PLC
想知道通讯协议资料,具体程序怎么写,
能帮助我吗?
不清楚的还可以问我!

网友D:
看你的温控表的说明书,有没有相关通讯的介绍
根据介绍,接好线
在PLC这边按照他定义好的协议,设置好通讯格式(D8120,要和表那边对应上),用RS指令发送数据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
对了你可不可以把那两个软件发给我?
谢了!

网友E:
你首先要知道想要做RS485的控制器的通讯协议,然后按照说明书上面的通讯格式(接收和发送数据区的格式)就可以试通讯了。

网友F(2012-06-27):
今天也被这种东西搞了一天也没有结果,说明书上讲的使用是很简单的,但实际上很难通讯上,第一次做也不知道是哪个东西出了问题。硬件还是程式,总之特烦。

网友G:
用三菱的C24N-R4,只用2步梯型图就够了,我这里连90个称重表头,用了6个485号,带转存,断线报警,总共用了260几步就搞完了,实际通信只用了12步,初此化都占了6步,实际6步就完成通信了!

网友H(2012-08-24):
这个不难,变频器手册上有例子,但是有采用232转485模块(如果工控机带485也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A:
RS485?

RS485只是硬件标准,其通讯协议不同的厂家使用不同。

如同都是 人一样,不同国家的人语言不同如何交流?

指点无关系,关键是被指点的人是否有能力去描述清楚想提出的问题。

以上
C大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