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模块通道问题

楼主(2009-03-13):
以前都是用FX2N的PLC,现在准备用FX3U。
所用的4DA是3U的,主机是3U,4AD-TC是2N的,4DA是装在PLC的左边,4AD-TC装在PLC的右边,我现在不清楚,程序编写时,两个模块那个是第一个通道?个人认为是4DA,但不是很清楚。

网友A:
还是算右边的,右边用TO/FROM指令编写,第一个特殊模块是右边的第一个
左边的是不需要用TO/FROM指令的

网友B:
FX3U-4DA-ADP的模块才能装在PLC左侧(需要一个BD板)

网友B:
FX3U-4DA与FX2N-4DA一样,装在PLC扩展的位置上,可以用FROM/TO来编写,也可以直接用U*\G*来操作;

FX3U-4DA-ADP装在PLC左侧,不占用PLC点数;
也不占用对应的特殊模块位置;对应的编程是直接用特殊继电器M8260~M8297及寄存器D8260~D8299来操作,不需要专用指令;与原来的FX1N-1DA-BD的使用方法基本相同;

具体可以参考FX3模拟量模块使用手册;

楼主:
第一个图是4AD,第二个是4AD-TC,
4DA不占用通道,那我4AD-TC里的K1是不是应该改为KO,
上面程序是我以前2N的,顺序是,2N-PLC----4DA-----4AD-TC

网友A:
4AD-TC如果是连在PLC右边第一个,那就要改成0

网友B:
如果你用FX3U-4DA,那么还按上面的程序;
如果是4DA-ADP,那么就要改成K0;

楼主:
现在4AD-TC我已经明白了,但我觉得4DA的程序好象有问题,上面是我以前用过2DA的程序。我记得只要用两几个地址就行了,但我现在没有3U的模块手册,不知道怎样编写。

楼主:
我所用的是4DA-ADP,就把4AD-TC的地址改为K0,4DA-ADP的程序不用改可以了吗?

网友B:
不可以;
4DA-ADP是直接用特殊继电器M8260~M8297及寄存器D8260~D8299来操作;

网友A:
三菱网站上有手册下载 《FX3U.FX3UC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
里面有3U的模拟量模块手册的说明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二位的帮忙,我去找供应商要本模块手册。

楼主:
楼上两位朋友,我把程序已经改好了,简单的测试没问题,现在等现场试机的时候再看有没有问题了。你们帮我参考看看,如有问题,请指教!谢了!

网友B:
连上设备试一下吧;

网友C:
可以直接用2N的模块,放在3U主机的右边

网友D(2010-05-20):
楼主,你在13楼写的的FX3U-4DA-ADP程序做过实验了吗?成功了吗?我可是没成功哦,无论D20,D22,D120,D122,写入怎样的值,这个FX3U-4DA-ADP输出端,电压端子对COM端输出始终都为-0.2V,电流端子对COM端始终是+1.3V左右。
不知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