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请问*VD,*LD, *AC都是什么啊?
星号代表什么呢?
还有&VB是不是代表指针啊?

网友A:
"*"表示该操作数为一个指针。“&”是地址符号,与编程元件组合表示对应的32位地址
如:MOVD &VB20, AC3 表示将vb20的地址装入AC3,建立指针。
     MOVW *AC3,AC0 表示将指针所指的数据送到累加器AC0。
可以多多交流啊
QQ:774503781
WWW:DGLONGFENG.COM.CN

网友B:
"*"表示该操作数为一个指针,*VD,*LD, *AC是把VD,LD, AC的值作为数值的存储地址

楼主:
那比如说
MOVD &VB500 VD1000
MOVW VW100 *VD1000的意思是把VW100的值给到VW500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