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编写一个五层电梯层显控制程序《如图》
分析:当电梯位于某一层时,应产生位于该楼层的信号,以控制楼层显示器显示楼层所处的位置,离开该层时,该楼层信号应被新的楼层信号﹙上一层或下一层﹚所取代。D200为电梯的楼层数,通过译码器用数码管显示出来。X040是上强迫行程开关,装在5楼,当电梯运行到5楼时,使D200为5。X041是下强迫行程开关,装在1楼,当电梯运行到1楼时,使D200为1。在中间的某些楼层中,电梯上行时,每上一层,D200加1;当电梯下行时,每下一层,D200减1。另外,电梯在1~5楼时,分别使M110~M114置ON。
图中的那个BCD指令中控制的4个元件Y031到Y034,在这段编程中,这四个元件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想问的是,Y031到Y034是控制的是什么?

网友A:
BCD转换指令,应该是将D200中的数据转换成BCD码向外输出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
谢谢了

网友C:
一个带译码的数码管;
如果没有带译码的需要用7个输出点(不使用小数点);

网友D:
这四个无件的组合输出形成   1 2 3 4 5的字形以控人直按观看楼层

网友E:
译码的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