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表头指针不动,包括检查电池电压及地电阻测量时表头指针都不动,“OK”灯亮。故障原因由表头烧毁或连接表头与线路板连线断开引起,打开表头面板,用手拨动指针,如指针不能自动回零,表明表头已震坏;否则焊下表头,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表头,如开路表明表头已烧坏。再用万用表电流电压档测量原连接表头接头,按下地阻仪检查电压按钮,如万用表有电压指示,表明仪表故障由表头损坏引起,更换新表头后即可修复;如表头完好,再打开仪器外壳,检查表头连线,如断开接上即可。此类故障通常都是由于仪器使用或运输途中振动过大引起,因此本仪器在使用和运输途中应注意防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坏。 更多:http://www.mc-saic.com/
检查电池电压正常而不能进行接地电阻测量。此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交直流转换、以及恒流输出部分故障,用频率计测量C端口。无820Hz交流输出,可逐步检查该部分电路,从输出变压器,开关管,振荡电路等找出故障部分,更换新零件即可修复。
检查电池电压正常而进行接地电阻测量时测量数据不准,误差大。此故障通常是由于检测信号滤波及调效电路故障引起,最常见是滤波电感T1损坏引起,更换T1电感即可修好。
进行接地电阻测量时测量数据飘浮不定,时准时不准等。此现象地阻仪通常无故障,问题出在电阻仪与地桩(辅助电极)及被测接地体连接不好引起,常见有三条连接导线有断开或接头地方松,导致导电性能不好。如使用过程中发现导线与两端的接头金属片断开,一定要用焊锡重新把它焊牢,才能保证仪器的正常测量工作。 更多:http://www.mc-sa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