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单相电容起动电运机换方向怎样接线有几种方式

网友A:
能有几种方式接线啊?
掉个线头就换相了

网友B:
把主、副绕组搞清就行了;

网友C:
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问题啊

网友D:
如果启动线圈有两根线引出,对调即可实现正反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启动线圈有两根线引出,对调即可实现正反转

单相电机,对调俩引出线不能换相吧.

网友F:
可逆电容运转电机可以改变主副绕组接入电容来改变转向。
其他电机的主副绕组的匝数不一样是不可以互换的,想改变转向一般是改变主副绕组的首尾接线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