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来教我下吧

楼主(2009-03-13):
如 ld x16    rst m30
   ldx13      alt m30
假设x16接通了30秒后断开,m30被复位  一分钟后x13接通   请问m30等x13接通后 是置位状态  还是复位状态??

网友A:
呵呵;这里没有神!
ALT是交替输出指令;当X16为OFF时,X13接通后,M30输出,再接通一下,M30关闭;
如果X16为ON,M30马上变成OFF;

网友B:
恩 就是m30我用rst 变成off 后     梯形图的下一步  我可以不用set    而用altp 把 m30变成on不

书上老说 用什么set   我设计的程序用不到 set啊   一定要用alt

网友C:
不用SET,只用RST可以的

网友D:
我用rst 把m1变成off 后  可以不用set    而用altp 把m1变成 on不

网友A:
可以;
不过一定要用ALTP,或用LDP X13,否则每个周期都要执行一次;

网友D:
恩 谢谢大哥阿       我 就学了 15天  我以前学数学的     两天奋战10小时 终于把 喷砂机程序弄好  累得一比阿  哎

网友C:
现在学数学的,搞下都能编程序了
两天奋战10小时 ,能编程还是很厉害的

“累得一比阿”听这话,楼上南京的

网友E:
南通的  在无锡呢  大4实习呢  哎 现在混真不容易     编程主要就是逻辑    确实累  我就是total1111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学数学的,搞下都能编程序了
两天奋战10小时 ,能编程还是很厉害的

“累得一比阿”听这话,楼上南京的
现在学数学改学编程的不少,我就认识好几个,而且都是高手啊

技术支持

网友G:
应该是复位状态

网友H:
一样的效果,我还是习惯用SET

网友I:
我也是在南京上的学啊
编程主要是逻辑思维,学数学的一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