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我们公司的车床是宝鸡的小型精密机床,但在开的过程中突然报警,解除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高手请指教!!!

网友A:
有没有报警提示?检查一下电源电压,控制电源是不是正常。

网友B:
EMG是急停报警!1.查看急停按钮是否按下。此包括急停的线是否断线等。2.查看各轴是否过行程。3.查看各个限位开关是否有问题或线有断开。

网友C:
是急停报警,但是应该不是急停开关被按下了吧,你不至于连这都没有检查吧。你还是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