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随着技术的进步,单模光纤收发器开始进入长距离的组网操作(从几公里至一百多公里),而且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没几年的时间,从就高端应用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从祥子所从事的工程来看,现在某些重点客户家里开通网络时都是直接使用的光纤收发器(所谓的FTTH模式,光纤到户),使用光纤收发器组网已经成为广电开展增值业务非常普遍的一种形式。下面介绍的各种型号的光纤收发器,都是基于单模光纤的。

(一)双纤单网口
   所谓双纤单网口光纤收发器,就是利用两根光纤(一收一发),一组光纤收发器实现电信号至光信号、光信号再到电信号的转换。
   记得应该是2000年左右,当时这种设备还是一种高端设备,一对光纤收发器要几千元,但是能够实现长距离传输很神奇,而且相比电缆传输(MODEM拨号、DDN)有抗干扰能力强,信号质量好的特点,所以在开通业务时特别受用户的欢迎。
   这里的网络设备可能是交换机,也可能是服务器,那么光纤收发器输出的那根网线,究竟是直通线还是交叉线呢,这个问题当时可算是一个大问题,工程师每次都要翻阅说明书,查看说明书里面介绍的这款型号具体对于服务器还是交换机是直通线还是交叉线,但是后来随着组网经验的积累,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可以将光纤收发器当作一台PC机看,PC机与交换机相连是直通线,PC机与服务器相连是交叉线,那么光纤收发器与交换机相连就是直通线,与服务器相连就是交叉线。当然,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光纤收发器的网口也一般做成了自适应模式(自动匹配交叉线和直通线),工程使用时也相应方便了很多。
   另外,光纤收发器联网一般是点对点方式,还有一点,当时的时侯光纤收发器的厂家很多,这么几年,大浪淘沙,有一些品牌消失了,也有一些产品质量好,售后服务佳的的品牌成长起来,成为了我们长期的合作伙伴。

(二)单纤单网口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光纤资源紧张,有些单位要联网,但是线路上只有一根可用的光芯了,这个时侯怎么办,好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厂家也开发出了新的产品,那就是单纤光纤收发器,即在一根光芯(一根光纤会包含若干根光芯,数量从2的n次方递增)上实现收、发两路操作,这类产品采用了波分复用的技术,使用的波长多为1310nm和1550nm,即一端用1310nm波长的光代表发,用1550nm波长的光代表收,另一端用1310nm波长的光代表收,用1550nm波长的光代表发。
   一般来说,如果是光纤收发器是放置在机房的话,我们是倾向于选择这种光纤收发器,一来这种结构质量比较稳定,二来这种模块式的结构,可以通过在机房中放置机框来实现光纤收发器的集中放置,比如一个16槽的机框就可以一次放置16个光纤收发器。
   这种集中式的装置就为我们利用光纤收发器大规模组网提供了条件,实际上我们为本地的教育、银行等单位组网,在中心机房都是使用的这种机框式的光纤收发器。

(三)单纤双网口
       随着业务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利用光纤收发器组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我们为本地某银行提供的组网,银行要求我们提供两条严格隔离以太网线路。使用的光纤收发器设备技术上要成熟、安全的、可以简化网络结构、节约设备投资,并且要实现通过一根光纤接入两个有严格隔离安全要求的业务网络,最大程度的节约光纤资源。设备以太网电口为10/100M自适应的端口,光路可实现以太网链路最远60公里的接入能力,支持局端网管功能。在网管平台下,可实现对局端设备全面的监测与配置,及光路收、发双向中断告警等监控功能。
   该单位需要从中心机房至各个分理处都需要两条线路以实现环路备份,每个分理处既有办理银行业务的专网,又有内部办公网络,为了满足需要,我们利用交换机的生成树功能和单纤双网口光纤收发器,组了一个环网。
   这种组网结构在A处和B处都实际上与交换机人为的组成了一个环路,但是由于交换机支持生成树功能,当环路出现后,会自动选择一路作为工作线路,而将另一路断开作为备用,当工作线路由于线路上断纤而不能正常工作时,备用线路会自动启用,变成工作线路。可以看出这种组网方式很复杂,实际的工程中的组网比这更复杂。

网友A:
东莞市翔拓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YAMAHA 贴片机的CL款飞达及飞达配件,吸嘴,SHAFT杆等机器配件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其产品远销欧洲和东南亚周边国家.公司根据市场需要,依靠自己日本的进货渠道,和日本NED机械设备株式会社,日本小金井株式会社,韩国ESE;美国的HOVER-DAVIS,新加坡ching-yi 等国外SMT生产厂商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比如电磁阀,感应器,头部I/O板,VISION板,系统板 ,驱动板,马达,汽缸,密封白油,清油,PISTON,密封胶圈等常用耗品.价格比代理商要便宜,交货也比代理商快.我们始终是把客户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往往能抢得市场的先机,从而赢得了市场的尊重.
另外,根据众多国内YAMAHA客户的需求,本公司特成立了一支机器维修,保养的服务工程队,该工程队队员全部出自YAMAHA设备的各代理商,有着多年的处理机器异常的经验,对各种机型得心应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替您消除隐患,恢复生产.同时您也可以跟我们签订年保养合同,您的机器一年之内只要出现任何问题,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派人过去帮您处理.从而真正实现“低价格高服务”,让您有贵宾般的享受.
我们的经营理念是洞悉市场先机、以客为先,以员工为本,在行业低潮时业务仍可以按既定的远景稳步发展,主要是靠在营运管理上的新思维、摒除不合时的架构,另外采用稳重的财政策略也是重要的因素。我们不盲目讲求高盈利、高增长,看重的是以增值服务回馈客户,取得双赢。
   只有您的支持,我们才能成长;只有您的信任,我们才能壮大。 我们期待您的回眸,期待您的指点,更期待与您的合作。我们会记住您所有的关怀,在需要的时候,请常常想起您身边最忠实的朋友和最诚挚的合作伙伴翔拓公司,积极进取、永不懈怠是翔拓公司的态度。
    顾已及人真诚守信,说到不如做到,我们期望共同创造做到最好.

优势经营范围:
1.YAMAHA CL款8*2,8*4,12MM,16MM,24MM,32MM,44MM,56MM飞达销售
2.YAMAHA机器上吸嘴,头杆,汽缸,活塞及密封圈等常用配件销售
3.YAMAHA 感应器,电磁阀,板卡的销售
4.接料带,擦拭纸,油枪,保养油,飞达车,飞达校正仪等周边辅材的销售
5.机器的维修保养和安装调试及签订保养和约

公司网站:Http//:www.xtosmt.com    商务QQ:604981983   E-Mail: sales@xtosmt.com

联系人 :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