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炼钢尝行车4个大车电机,用三垦的75KW的两个变频器,一个变频带两台电机,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一旦开始生产就停不了,其中1个电机老烧坏,都坏了3个了?怎么回事啊?
另:以前用原车上带的变频器的时候,电机没事,变频器老是烧,提示保险烧毁,后来全部换成三垦的,变频没事,电机老是烧!
我不懂,帮一个朋友问的,谢谢了~`

网友A:
哦?那还不如原来呢,好歹也是保险呀,比电机便宜得多。

你应该做些具体的介绍,才好“插嘴”讨论呢。这样,情况不明确,怎么说呢?

网友B:
你看看老烧那台电机的负荷是不是偏大呢,还有安装情况怎么样?

网友C:
看看你电机的电流是多大,是不是电机选的小?前后的变频功率没变吧?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启动过于频繁啦,建议选用大一个等级的电机

网友E:
是不是在选择的时候有问题,或着是说电流过大啊

网友F:
可能是过电流 不知道你看过电机烧了后的线圈状况

网友A:
大家也许并没有仔细的阅读楼主的问题,阅读本楼回帖,有些“盲人摸象”的味道。

楼主的问题是,两台电机用一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其中的一台总坏。为什么?如果说频繁启动,那为什么总是坏其中的一台呢?另一台为什么不坏?还有,什么电机电流过大?那另一台为什么就不过流呢?

奇怪的是楼主发问以后就闪了,不见踪影。唉...

网友G:
应该加热继

网友A:
并联驱动确实很讨厌,各种防护措施要想周到。过电流保护和过载保护时必须要设置的。

网友H:
有可能是两台电机的接线不一样,或者功率与负责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I:
新手路过 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