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请问PLC输出点使用次数长了,触点容易失效,请问到底是触点的哪部分失效?晶体管和继电器触点寿命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呵呵;
说的触点寿命是指继电器的;晶体管的可以不用考虑;
继电器寿命与继电器的好坏、动作频率、负载等都有关系;

以下是三菱PLC继电器测试出来不同负载对应的动作次数;

网友B:
如果不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够用的。

网友C:
2楼主说的很对,比较详细,

楼主:
但是我有一个晶体管的模块,输出触点也经常坏,晶体管输出的是不是要增加一个续流二极管以保护晶体管?

网友A:
呵呵;晶体管的多是烧毁了,晶体管是没有机械寿命的;
注意负载的电压及电流在允许范畴内;

网友D:
晶体管的是软开关,寿命很长的
继电器的就不好说了,还与开关的频率有关系的

网友E:
晶体管的寿命可以忽略,只要你在额定电压电流内使用,电网电压波动小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坏掉,主要是机械的有一定的使用次数,如2楼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