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请教我有台m440变频器走总线通讯,程序检测有故障,为何变频器没故障代码?

网友A:
具体什么故障?可以打免费技术热线:400-810-4288申请技术支持。

楼主:
奇怪的就是没有故障报警代码啊!

网友B:
程序接口没做好

网友C:
是不是连接的端口没有对呀,或是接触不良?

网友A:
楼主在问:程序检测有故障。那是谁检测到的故障?PLC吗?如果是PLC检测到故障,是说的什么故障呢?装置没有故障,说明通讯根本就没有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