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ccd

楼主(2009-03-13):
不知道哪位大侠能给讲讲。ccd和plc怎么控制,特别是照片的识别问题

网友A:
CCD有专用的控制器,进行图像分析和处理。仅仅PLC是不能与直接联接CCD镜头的。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需要做一个用ccd识别工件的系统,可是对ccd这个东西一点都不了解,从网上查,也没有太多的资料,只是大体上知道了,这个ccd相机照相可以控制,现在需要确认下器件和功能的选择,还有需要用vb编写上位机的软件,所以在这里请教下。不知道那位可以详细的讲解下ccd采集和照片比对的问题。

网友B:
你可以去搜索神视的品牌的官方网站,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基本知识,或者与视觉厂商的技术进行一下探讨会更有收获。

如果你决定购买产品的话,那代理商会很乐意在用户资料方面为你提供服务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信息提供,现在正在咨询当中。

网友A:
这属于机器视觉方面的应用了,厂家会提供相应的产品,图像采集和比对都在其控制器中完成,然后会将比对结果通过开关量或通讯送出来。

网友C:
ccd和plc要联系起来,遇到过几次这样的调试,通常用通讯来做的

楼主:
能具体的指点下吗?我刚咨询完,厂商的产品确实不错,但是,确不是我要的,应该说他做成的是完成品,我现在的设计是这样的,PLC用来控制,专业的工业ccd相机,然后,用相机对工件采样,然后在将采样的数据传入电脑中,在上位机里,vb编写一个照片比对的程序。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成本的问题,那个能自己分辨的元件太贵,而我用的地方有点多。所以只能这样了。谢谢,请大家指教。

网友C:
图片的处理等还是要CCD本身去做吧
我见到的是调好PLC和他的通讯,把数据读过来

网友A:
这需要CCD镜头的厂商给你提供与CCD镜头控制器的通讯协议或相应的函数库。图像采集是在镜头中完成的,通过通讯将图像数据读到计算机中,通过一定的算法进行比对后将结果送给PLC进行控制。
这需要较高的水平来做了。
可以找一些专卖镜头的厂家问问,请他们提供一下帮助。

楼主:
果然,问题很严重呀。我还以为和那些虚拟仪器的项目是一样的那。我问了好多厂商了,目前好想很少有实现这个功能的,最近看了看,机器视觉的项目,有了一点点的心的。但是还有很多疑问呀。上这里来就是看看,大家能不能给我个思路,我现在想把,照片比对的部分做了。可是效果不怎么好。不知道谁能有这方面的算法。

网友D:
希望这个帖子大家能多关注下,现在正在尝试用vb编写一些虚拟仪器,然后在比对进行分析,看看能不能找到思路。

网友E:
CCD数据采集和处理有工控机来做,PLC与工控机通讯,通过工控机发送数据到PLC来控制。直接用PLC与CCD控制好像比较难哦

网友F:
CCD是相机成相的,有自己的输出控制器。把输出与PLC用通讯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G(2014-04-08):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H(2017-07-23):
需要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