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如何实现单相电机的自动控制。请哪位大侠赐教?要电路图。先谢谢了!

网友A:
改变运行绕组或者启动绕组的接入顺序 。

网友B:
控制原理:将主副绕组的四个出线端引出,假设主绕组的出线端为U1,V1.副绕组的出线端为U2,V2.正转时V1,V2并头.那么改为反转时就是V2U1并头,或V1U2并头,这是基本的原则.
电路图如下所示:

网友C:
以前发过这个图!在发一遍

网友D:
用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E:
好像在启动电容线换哈就可以哦

网友F:
那要看是什么电机,如是普通的电机只能改变起动线圈接线,如是专用,如洗衣机电机可以改变电容接线就行

网友G:
用两个接触器,AC项互换,就OK了

网友H:
没有实际弄过,但看上面三个图,感觉后两个一样,头一个不一样
应该是后两个的图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