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
铅酸电池的最大容量能做到多少AH(24V)?
最大放电电流应该怎么计算?
锂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是不是一样计算?

MOS管为什么要高端驱动??

网友A:
最大放电电流好像是把正负极直接短路,然后用专用的表测量,一般的表量程达不到这么大。

网友B:
一定不要把正负极短接,否则可能引起爆炸或火灾.

网友C:
好像这个有专门的计算的吧,但一般不是专业认识,很少关心这个,而且正负短接,这样很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