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在维修中碰到的,B2016a龙门刨床直流电机组中励磁机不发电请教一下,其原因有哪些?谢谢了。

网友A:
“励磁机不发电”这种说法没有听说过,是直流发电机不发电吗?
龙门刨床直流发电机不发电和电动机不起动的原因:
龙门刨床直流发电机不发电和电动机不能起动的原因是直流发电机和电动机励磁绕组接线错误。由于错误接线造成励磁绕组开路,或造成两个励磁绕组磁通方向相反,使发电机不能发电。
       龙门刨床直流电动机励磁绕组出线极性接反时,当此两组励磁绕组串联后,磁场被抵消,因此在开车时,电动机不能起动,电流继电器(KA)动作,应立即停机,检查励磁绕组的接线极性。

网友B:
老的龙门刨一般是用FD系统(发电机-电动机),耗电严重.效率极低.急需改造。
现有的改造有两种,一种是还用直流电机,不用发电机了,用直流调速器,如欧陆公司的590等。另一种是用变频器+异步电机,由于好的变频器在低速时也能有优良的转矩控制性能,推荐用此种方式,且可靠性高,操作更方便。
一般一年左右用节省的电费可收回改造成本,

网友C:
剩磁没有了,给励磁机立此回路充一下直流电,建立剩磁。

网友C:
剩磁没有了,给励磁机励磁回路充一下直流电,建立剩磁。

楼主:
经过充磁,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