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缆的选定

楼主(2009-03-13):
一组38KW的真空净化炉,需要用多大的电缆?加热用!谢谢!

网友A:
16平方的线

网友B:
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C:
如果是我们公司采购就35的或者50的,大概算就功率乘以2就当电流了,再一平方带两个电流,估算就这样了。

网友D:
线也分铜和铝   要是铜线  25平  差不多、、、

网友E:
其实铜芯线16平方就可以了,刚好够,

网友F:
最好还是25吧。因为好多线不是那么标准。

网友G:
现在的采购一般是不会买国标线的。

网友H:
16铜心线 没有问题

网友I:
铜线16的,铝线25的。

网友J:
请问各位有没有标准的计算方法呢?

网友K:
保险点,选25的铜芯吧,

网友K:
现在铜芯为主,很少看到用铝线了,选型时,要考虑环境的温度,

网友L:
26方的铜芯,应该没问题的,一方走4个电流

网友M:
是16还是25的铜线呢?
我个人认为是要25的,因为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2---1.5倍!

网友N:
考虑环境温度,最好用25平方的线.

网友O:
穿管的话还是选25的铜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