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3):
我们单位的路灯总是跳闸,经过测量可以断定是漏电造成的,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办法快速找到故障点么。
线路长400M,灯间距30M,2.5平的线,穿管后铺设在地表。

网友A:
是合闸时跳吗?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后跳

网友B:
你可以把每个灯之间分开查,那样分辨出是那段有漏电情况。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检查起来比较麻烦,只能一段一段的检查,一般是从最后一个查起,就是把最后一个甩开,然后合闸,如果不跳闸就是最后一盏灯有问题,反之就没有问题,继续向前检查,一步一步的来,知道查到故障点为止。

网友D:
只能一段一段的查了

网友E:
用黄金分割法呀!不出5次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F:
是呀。这种只有分支来查了。
  一步一步的查。  同意4楼的方法。查得快一点。
  分支。通电试。比较稳当

网友G:
黄金分割法?
怎么分啊,大哥

网友E:
你可以百度一下“黄金分割法”

网友H:
是不是你的接线头有漏电呀,是不是这样的啊,但是一般查起来很麻烦的啊

网友E:
可以在200米处拆开后测量或试验!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前200米还是后200米有问题了?再在有问题的200米分成两个100米!方法同上!!这样用不了5次也就解决问题了!这种方法叫做对分法!!

网友I:
可以用分段法同意11楼的意见也可以用电流法可是有危险性

网友J:
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一个一个的 拆开接头处检查。

网友K:
也只能用淘汰法,来查找了

网友L:
地表有没有车走过呀,有可能管子被压坏了造成漏电也有可能呀。最是分开查,从最后一个路灯查起,断开前面的线,一段一段的查,这样比较快点,还实用

楼主:
一直是合闸10秒左右就跳了。应该是漏电造成的,我也是分段检查的,查出了2个故障点!!可修好了只维持了一个周!!
前天下雨又跳了,我没有办法了,,,,,
再这样我只能全面维修线路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的把接头做好防水!!

楼主:
谢了这位师傅
我也是用这种办法检查维修的,可是修好了以后,过段时间又跳,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
我刚换的漏电保护器,短时间频繁的跳闸,漏电保护器不会有问题吧!!
还有就是我的接头先用防水2层后用绝缘2层。不敢太多,管径有限,你说会出问题么。。

网友M:
可能是管子内有潮气,导致电缆绝缘不好
我们公司在换季的时候也是这们

网友N:
只能一段一段的检查,不过有一点小窍门,比如有10个灯,先在第5个灯处断开,试一下跳不跳闸,不跳前5个是好的,只要看后5个,三次就肯定能找倒

网友N:
管子内有潮气,导致电缆绝缘不好,有没有镇流器,我上次是镇流器上漏电

网友O:
10个一组,看看是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