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问题

楼主(2009-03-14):
我现是用200PLC做程序,要用到PID来控制,就是通过一个温度控制一个阀的开度,温度设定好,采集温度与设定温度比较来决定阀的开度,我做个PID向导后,调用它.我没做过PID这方面的控制,不知这样行不行.还有要是做两个PID同时工作能行得通吗.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小弟,小弟现急用

网友A:
西门子200的手册上有PID的指令解释例子吧,可以看下手册

只用过三菱的PID温控,同时做几个控制是没问题的,一个工程中有几路温控是很常见的

网友B:
用是肯定能用的,就是控制的结果不知好不好?
你是说一个目标由两个PID控制吗?

网友B:
我做过的一个项目,在不同的工况下,PI的值是不一样的,还要更改一下。不是很方便,可能是我没做好。还是就是目标值变化太大时,就调节不了。如果是你说的温度控制应不会有什么问题,就看差几度。

网友C:
200的pid还是好用的,做温度控制注意i值稍微放大一点就行了

楼主:
一个目标一个PID,互不影响

网友A:
几个PID是没问题的
像三菱的PID回路数是不受限制的

网友D:
200的做PID很好用的,按向导一步步做就可以了
可以两通道同时用的,多数是用于湿度控制的
具体再在西门子网上课堂上下个文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