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装置

楼主(2009-03-14):
各位高手:在一端固定一个摄像头,另一端有一个屏幕,可以时刻显示摄像头所抓住的内容,这种即能摄像又能显示所摄内容的监控装置,哪几个厂可生产,价位大约是多少?摄像头与屏幕之间的连线长度有限制吗?

网友A:
这些问题去电子市场,专卖店马上就能得到有效回答!!

网友B:
摄象机用工业级的
传输距离看你的场地条件,主要是电气干扰
用光纤传输吧

网友C:
普通的信号线就可以了,摄像头可以随便选择,比如三星、SONY这些都非常不错,工控机象研华、研详这些都很好,视频卡可以选择海康视频采集卡,软件他们有配套的,也可以自己开发。具体价格只有问问代理商了!

网友D:
30RMB的电脑摄象头除了分辨率不怎么地,其他如在电脑上录象和显示监控都不要化一分钱.也算价廉物美的东西了(就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和怎么用了).

网友E:
工业摄像头不带红外的200元左右,带红外摄像的300~1000(看需要了),旋转云台200
视频采集卡有4路(200元),8路(500元)的再加一台杂牌845主板的电脑(看你的手段了)
距离大约用普通视频线可以达到1000米

网友F:
找个电子市场去问,什么都清楚了。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G:
好像做这个的厂家很多啊,看你喜欢什么了,至于连接线还是用他专业的传输线好些,减少干扰嘛。

网友H:
6楼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I:
不懂就不要灌水好不好!!!!!!

楼主:

按你的要求:

一般摄像头150元---1000元以上都有,在需要监控的地方固定好,插上电源,用视频线【75-5】传输距离大于500米,插在普通电视机上即可实时观看,如果是插在显示器上,需通过【视频转PC】或是叫做【AV转PC】即可!!!!!!!!!!!!!!!!!!!!!!!!!!!!!!!!!!!!!!!!

楼主:
我是设计行车用的。我想把摄像头安在吊钩上,再有单纯的一个屏显放在约20米远的一个固定操纵室内。屏显就是一个单独的屏显,不打算用电脑显示屏,屏显可以挂在操纵室墙上,让工人时刻监控。

楼主:
大家说得很对,找个工业电子市场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很简单的,用电脑加个采集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