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4):
最近低压总柜老是跳闸!而且总会在上午。电流只有600A.过流值设置2000A.郁闷啊!请大家分析!谢!

网友A:
上午一般会有个用电高峰,如果多台大功率电机设备同时启动会造成跳闸.可以对下属大功率电机设备设置分开关,并设定单机跳闸电流来找出引起跳闸的原因.
另外,电器老化也可能在高峰时间没到跳闸电流(2KA)就跳闸,所以最好对低压总柜定期进行保养检测电器可靠性,把电排和螺丝卸下涂上凡士林重新拧紧(松动会跳火)看看.

网友B:
你上午就在低压室去观察呀。听。看。
   你不去现在咱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你把钳形表挂上,在哪现场观察。才能找到原因。

网友D:
发热不?我以前有个500安的空开,只有100安都跳,后来一摸线好热,原来线没压接好。

网友E:
空开跳闸主要有3种原因,过流,过热,失压。
首先看看是不是过流引起的,是不是几台电机同时启动造成的,
其次看看是不是失压保护失灵了,
看情况不像是过热的现象,

网友F:
2楼说的很有道理。建议看看是否电器老化

网友G:
估计就是下面带有大功率的设备,楼主可以用钳形表测一下就知道了。看看是马上问题,还要就是看看线头有松动现象没有

网友H: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建议看看是否电器老化

网友I:
你的总负载有多大呀,是不是一起开的呀。用表测下电流有多大。

网友J:
同意6楼的看法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是在线路上找到故障点的。因为每到上午故障线路所带的负荷用电,线路瞬间短路,造成空开跳闸,可再合上总空开后,工作正常了。假如不找到线路故障点,第二天还会出现跳闸现象。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发热不?我以前有个500安的空开,只有100安都跳,后来一摸线好热,原来线没压接好。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要经常检查接线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