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4):
我是一禽业屠宰厂的主任,先在有一事求各位高手:我厂想用电麻使鸡电击晕,现在我们是用调压器40V的交流通到水里,使鸡电麻,但现在有个问题,鸡的小胸,大胸,有淤血(也就是电击伤)在往下调电压鸡又电不晕了,到底毛病出在哪???还有有没有物美价廉的电击晕器,推荐个,还有,听说有种用变频器控制的叫什么高频电击晕器,我们能自己作吗?都需要什么材料?请高手们详细说说,事情紧急!!!扯蛋的就别回了!谢谢!!!

网友A:
这里问题并不在电压而是在电流,大电流会造成电烧伤和淤血.所以高频是个办法,但是如果改用左右两极的直流盐水槽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我不是杀鸡专业的,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另外,用流水线卡着鸡头进入电晕器,只电击头部也许效果会更好些,由于流水线上只需要安排几个小功率电晕器,用电可节约点也更安全一些.(这种"干电击"不需要水槽.没等鸡挣扎瞬间就完事比较人道一点)

楼主:
谢谢,那怎么解决电流过大呢,能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一下,因为要考虑成本,还有,如果我我把它改成高频怎么改,请细说下,我是外行

网友A:
解决电流过大可串相应功率的电灯泡.如用25瓦~100瓦的220V灯泡串入后再重新调压一下(低压下灯泡是不亮的,仅起限制电流功能).但这样的方法鸡总会有一段时间挣扎,会造成局部撞伤后淤血的.应该想办法限制鸡的挣扎(如夹板架子等).
要改成高频有点麻烦,因为买现成的代价可能你不能接受.但你可以用震荡电路和功率放大电路自己装一个做做实验(可以参考老式交流充电式电子万次闪光灯的原理做个瞬间高压脉冲放电装置,比高频更管用).

网友B:
捕鱼机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C(2011-02-27):
你好,我们专门制作肉鸡电麻机,请联系我们,苏州杰安培机电有限公司 15862597677  0512-63092088-108  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