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神

楼主(2009-03-14):
请问下当 x0闭合的时候  x1  x2都断开的时候  y0触点会闭合吗? 在附件里   图 不知道怎么发的

网友A:
你按上面的方法把图传上来,再帮你解答问题!

楼主:
请问下当 x0闭合的时候  x1  x2都断开的时候  y0触点会闭合吗?

网友B:
会闭合的
这相当于并联电路
不确定可以用仿真软件仿真下

可以直接截图 上传,你这图真是厉害
以后的贴标题请写相关的内容

楼主:
恩谢谢 啊 手画的 呵呵

网友B:
可以用键盘上的Prt键抓图后,到画图板中粘贴后修改再保存
或是在打开QQ的情况下,同时按下Ctrl   Alt   A三个键后用鼠标点击截图后保存
这样可以直接把图抓上来的

网友C:
以后不要用这样的标题;
屏幕上的图片可以用QQ来截取,也可以安装抓屏软件;

楼主:
哦  谢谢 我新手  刚学的呢

网友D:
感觉这个梯图不正确,说说你要实现的功能吧。

网友E:
能闭合,但是当y0不能自锁,x0断开y0线圈就断开。

网友F:
会闭合的
这里的X1、X2应该是在条件下自保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