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读这段程序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14):
1、在程序扫描中m8041是,扫描一次执行一次通和断?
2、PLS在西门子程序中脉冲输出范围是Q0.0至Q0.1
把该段转化为西门子程序该如何处理?

网友A:
1、程序中使用的是M8014:其作用是1分钟周期脉冲,即30秒ON,30秒OFF。
2、PLS在早期的FX程序中使用,主要是不能执行LDF,LDP这样的边沿指令,现在的PLC均用LDF,LDP边沿指令,因此在西门子中使用P,N这样的边沿指令也是一样的效果。
3、这段程序如果依照西门子的处理,要看你想怎么干了,推倒重来,程序会精炼一点,如果直接翻译,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没看到m8041,只看到m8014是1分钟的频率振荡
PLS是上升沿信号,和脉冲输出还是不一样的

楼主:
关于第一个问题是,程序从上到下扫描,
我理解的是:扫描到m8014 8014就执行一次,如果扫描过了8014就不执行通断了。
8014在一次扫描中最多执行30的“通”?
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A:
M8014作为系统特殊继电器,其运行时间是受到PLC的操作系统控制。
一个扫描周期也就数百MS,怎么能容许进行30秒?
你的理解不正确,程序从上到下进行扫描,扫描到M8014时,如果其处于ON,那么梯级导通,否则梯级不导通,就是如此。
你需要认真的去看编程手册。

楼主:
这个程序有点大,那个大哥帮我看看!
主要是把三菱的程序转换为西门子S7-200的程序!
但是三菱的没有学过,看起好恼火!

网友C:
M8014作为系统特殊继电器,是1分钟的频率振荡,程序从上到下进行扫描,扫描到M8014时,如果其处于ON,那么梯级导通,否则梯级不导通。

网友D:
M8014在30秒的接通周期内就执行后面的;
用于计数时如果其它全接通,则每分钟计时值加1;

网友E:
刚好对西门子不熟悉,三菱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