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故障

楼主(2009-03-14):
两台S7-200PLC与一台触摸屏用二芯屏蔽电缆进行连接通讯,但是经常发生通讯故障而引起设备跳停。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看看附近有没有大的干扰源。最好屏蔽的接地,要注意电缆两端都要接地,最好做360度接地,如果电缆很长的话还要在中间做一次接地!

网友B:
是不是通讯有问问题呀,或者是说质量不好啊

网友C:
我觉得是干扰问题

网友D:
象这样类似的问题,一般可能是干扰造成的,多检查一下通讯布线。

网友E:
检查接地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F:
S7-200是继电器输出的吗?若是,将PLC传感器电源24V-接地.

网友G:
感觉好像是线缆的屏蔽问题
如果屏蔽很好的话 那就是接地不良好了
可能需要加滤波器

网友H:
应该是通讯不可靠,可能是接头没做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