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4):
请教各位高人:三菱的PLC怎么样和欧姆龙的PLC通讯?

楼主:
不同型号之PLC如何通信?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说
要即了解三菱又了解欧姆龙
比较难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B:
Q_plc 是使用FL_NET

网友C:
可以试一下用无协议方式来进行数据交换
这两种PLC选择的型号合适的话,都认可MODBUS通讯协议。可以试一下

网友D:
好像一般不同牌子的plc不能通信吧??
设备网上的可以用不同厂家的设备,但是plc好像还没有听说不同厂家的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