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4):
我对数字电路是个菜鸟,最近我公司开发“旋转编码器”,主要控制音量的,现在需要开发一个检验本产品的仪器,最好从节约成本出发。编码器的具体动作为旋转360°有30个脉冲,三线的(A,B脚各有15个脉冲),顺序为1:A-C,B-C,AB-C(假设顺时针的第一个脉冲),2:A-0,B-0,AB-0(第二个脉冲),又为顺序1………… 音量升       逆时针旋转时为1:B-C,A-C,BA-C(一个脉冲)2:B-0,A-0,BA-0…………   音量降
注:AB为两个引出脚,C为公共脚,0为空。

网友A:
次“旋转编码器”非工业上的旋转编码器,但无论什么"器"只要是开关量或脉冲量的都可用PLC作为译码器.好处是有现成的指令,并且程序可随时修改.

楼主:
帮我介绍一下该用什么品牌的PLC,为了节约成本,那个系列的为好?成本最好在5000元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