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4):
请问伺服驱动器SERVO ON后,在不运行的情况下,电机轴是否锁住。

网友A:
锁住,因为伺服就是始终追随的!

网友B:
只要用伺服ON信号后,电机轴不是锁住的状态

楼主:
我现在很不明白的,我用的台达AB的伺服,感觉有时是锁住的,有时是没有锁住的。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C:
“感觉有时是锁住的,有时是没有锁住的”你是怎么感觉的呢
这不能靠感觉,要实际的才行
这个信号有没有可以监控到的,
三菱的可以通过软件监控、或是数码管上的显示监控,我想你的台达伺服也有监控的方式的

网友D:
那是伺服使能状态,当使用SERVO ON的时候 伺服的制动器放开 ,不是被锁住。

楼主:
我是每次定位完成后,伺服在ON的状态下,用手旋转电机轴,有时可以旋转得动,有时旋转不动,请问是怎么回事?伺服在ON的状态下,电机轴是否锁住?另外我用的是伺服分度功能,今天试机,刚开始定位都很准的,定位很多次,(大概一百次后),出现了有一次定位不准。相差可以2度左右,这是哪里设置不对还是怎么的。跟减速机关系应该很大吧?该如何解决。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手册,可能是脉波清除模式没有打开、还有分度控制背隙补尝没有设置,明天在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