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4):
请问:<intrins.h>是C语言中的什么库函数?

网友A:
是c51中的intrins.h库
_crol_ 字符循环左移
_cror_ 字符循环右移
_irol_ 整数循环左移
_iror_ 整数循环右移
_lrol_ 长整数循环左移
_lror_ 长整数循环右移
_nop_ 空操作8051 NOP 指令
_testbit_ 测试并清零位8051 JBC 指令

楼主:
再请问如果头文件只用<reg51.h>,而不用:<intrins.h>可不可以? 如果不行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好象不行吧。你可以看看这两个库文件的内容。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

网友C:
reg51.h 是定义芯片的头文件,包含芯片内部寄存器等定议
intrins.h 是包含几个运算函数的头文件,如果不用到其中的函数就可以不用定议它。

网友D:
编程手册上都有

楼主:
谢谢xlian和yanxueqiang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