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启动电流

楼主(2009-03-14):
请教各位,直流有刷电机24V-----750W,铅酸电池供电,启动时电流达到90A左右.
有没有办法把启动电流减少?谢谢

网友A:
通过延时继电器,先用一个较小的电压进行启动,效果不错!!!你可以试试

楼主:
不能用继电器,只能用电子电路,

网友B:
晕,这么多电流呀,用可控硅调速,可减少启动电流

网友C:
实现缓慢启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