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4):
各位有问题想问问大家   今天我在实验电磁阀时 在临时电源处实验的发现电磁线圈吸力不够 拿到其他电源处完全可以就是正常了   此临时电源有50米长  中间接了一个照明灯  是聚氯乙烯1.5平方的  检查发现主电源侧电压正常  到临时电源末端电压明显不平衡  电磁阀吸不动的的原因是不是和电压不平衡有关呀 再有就是为什么电压在50米电源线首端和末端会有不平衡的现象 有一相升高到244v  一相降到206v  另一相还在220 v  用此相实验电磁阀也不吸合  临时电源是三相四线的 有一条中线   照明灯在中线接的时候是剪断中线并接上去的 在剪断处加了线连接中线  和这有关系吗

网友A:
有一定的电压降是正常的,但206v那一相肯定有点问题,你接的灯泡是多大的,如果功率比较大且又是开着的,则电压降有可能会增大。你把灯关了测一测看看。

网友B:
问题就出在零线上,查一查零线是否断线或接触不良,要重视起来,中线断线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