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4):
各位 请教个问题 我厂有两台变压器  因在北方冬季用了一台  逐渐到夏天了 考虑到温升等问题  要投入两台同时运行  是这样两台变压比等都相同  因去年以前夏季都在用  不用考虑其他问题  现在两台变压器高压侧一直合闸  只是低压侧断路器只合上一台  我想问一下我要投另一台变压器低压侧断路器  负载运行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合上断路器吗  断路器是电动机构    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     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做,这样对断路器触点的伤害比较大,最好先把负载卸了再合闸!

网友B:
无法卸负荷就直接合闸

直接合闸很正常的

网友C:
我们厂负载不能断,每次变压器保养后都是直接合闸

网友D:
一般问题不大,只是瞬间涌流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