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相问题

楼主(2009-03-14):
今天我们核相 出现了以下结果 想问下各位大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以A 为基点
A------------a   66
A------------b   181
A------------c    294
B------------c    67
B------------b    302
B------------a    184
C------------a     287
C------------b     66
C------------c      178
谢谢赐教啊

网友A:
你是用的万用表检查的吗?万用表的误差可能比较大,你的结果看起来没有多大的问题!

楼主:
不是万用表 是用专用的核相设备
里面问题大了 A------------b   181居然反相